[求助] 为了给反相器加dummy测试了一下怎么画的,没有统一的阱报错说多了一个net,加了就没有了

楼主(2022-04-29):
L`USSF2Q5{}N1MV5Y4RP[)2.png 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版图像这种pmos与nmos个数不一样的咋布局,我这太丑了,都没法看

楼主:
今天想试一下dummy的用法,然后就拿最简单反相器测试了以下,但是如果不加统一的阱就报错说多了一个net,加了就没有报错了这是为啥呀?还有如果pmos和nmos的管子数目不一样,就比如这里pmos的m等于2,而nmos的m等于1,这种不一样的咋布局呀,我这布局感觉太丑了

楼主:
毕设菜鸡

网友A:
1652408141(1).png    数字模块最好这样布局吧  PMOS在上  NMOS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模块最好这样布局吧  PMOS在上  NMOS在下

不是固定的 就是一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模块最好这样布局吧  PMOS在上  NMOS在下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