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看一下UPF综合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错误编号
UID-95

走的是Golden UPF Flow,在正常的VCS仿真中没问题,加入Pad进行综合的时候,需要生成retention register的信号报Can‘t find cell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附上UPF相关代码:
总共有8个需要生成Retention Register的地方,有一个地方通过了,其他七个地方都显示Can‘t find cell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顶层名称设置错误了吧,set score 或者set design top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顶层名称设置错误了吧,set score 或者set design top没设置对

发现是DC在综合的时候 会修改cell的名称。插入了clock gating后,会在寄存器前面加一个clk_gate_,后面加一个_reg。加入了通配符*完美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是DC在综合的时候 会修改cell的名称。插入了clock gating后,会在寄存器前面加一个clk_gate_,后面加 ...

请问为什么加入PAD时综合使用的不是RTL代码,而是综合后的门级网表(不然为什么会出现改名字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加入PAD时综合使用的不是RTL代码,而是综合后的门级网表(不然为什么会出现改名字的情况)? ...

不知道为啥 我加入了clock gating,他的一些cell名称就变成clk_gate开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