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模拟域或者数字域的IO,不同的VDD之间需要加ESD吗?

楼主(2022-04-30):
有没大佬知道,在模拟域的IO,VDD不同,例如给core供电1.1,给IO供电2.5v,这两个IO(给core供电的IO和给IO供电的IO)之间要加ESD吗?

楼主:
想请教一下要怎么加呢?  像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要怎么加呢?像这样吗?

加一对背靠背的二极管就行吧

网友(2022-11-02):
一个1.1V,一个2.5V,加背靠背二极管就直接导通短路了,电源不用加,两者对应的地要加背靠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