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二维共质心匹配的结构

楼主(2022-04-30):
如图所示,该结构是书中推荐的二维共质心结构;

这个结构从上下来看,分为两层,那应该有上下两个质心;

如果分为左右来看,也有左右两个质心;

如书中所说只有一个质心对匹配才是最佳的;

下图中垂直方向是对称的,但水平方向并不对称,这个质心该如何确定?

网友A:
我个人理解,这里讲对称是按照单个器件讲的,也就是说左边的ABAB是一组,右边的ABAB是另一组,而这个对称指的是每一组组内达成对称.至于组间的对称,可能要涉及到更大范围、更多管子时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这里讲对称是按照单个器件讲的,也就是说左边的ABAB是一组,右边的ABAB是另一组,而这个对称指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