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PIO读写很多次时出错

楼主(2022-04-3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用的Xilinx 的PCIE PIO 的example design,基于此加入我们自己的用户逻辑,并将其挂载到ARM上,在ARM上操作时,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读写用户逻辑下某个寄存器的地址(写完后立刻读,验证结果),读写一万次操作用时4秒多,十万次却花了2分40秒,理论上应该是十倍关系,但相差甚多。
2.用户逻辑下存在一个自定义的串口模块(含时钟),存在异步通信,但有做异步信号处理,当在ARM下通过PCIE 传送大文件(几十M)到串口出错,传送几M的文件没问题,当把串口时钟频率提高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请问低时钟频率下为何大数据量会出错。
3.读写用户逻辑的串口模块中的寄存器100万次,花费时间长达80多分钟之久,与第一点的十倍对应关系相差就更夸张了。
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不甚感激。

网友(2022-06-06):
读写速度和你在PC端写的代码也有关,有没有做什么打印读写内容或其他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