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哥们救救孩子,lvs软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这是lvs报的错,net19就是下面版图亮的那根线。这是我那里连错了吗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
按照提示是阱电位悬空。不过看了你的版图有点好奇,很多器件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公用外部的环呢?

网友A:
你这个是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啥工艺

smic180bcd

网友:
你的sch 上面为什么pmos 的bulk 接到vss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上看错了,你看你是否定义了power

网友:
你12颗mos 的Nwell接到vdd 了?

网友B(2023-08-02):
你衬底接到vdd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衬底接到vdd了吗?

哥们,看日期了吗?22年的帖子,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看日期了吗?22年的帖子,无聊

?跟你有什么关系

网友:
BCD工艺中,你的Pmos应该是7端器件,可是你这个只有6端欸,nmos也缺少

网友(2024-03-30):
这是用到dnw或者nbl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