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击穿问题

楼主(2022-04-30):
小白最近刚刚接触栅压自举开关,看到了这个经典电路:
CLK为低电平时Vout和Vin断开,CLK为高电平时Vout跟随Vin。我看到有的资料说M9的作用是防止M10击穿,我不太懂这个击穿指的是G,S,D,B里面的哪两个可能被击穿,我感觉对于M9而言,M9的衬底是0,漏极(也是M7,M8的栅极)最高可达2*VDD,那岂不是M9的漏衬电压可以达到2*VDD,那M9本身不就有可能被击穿吗?
谢谢大家!

网友:
请问这个“经典电路”的出处?

网友A:
没有M9,M10 Vds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M9,M10 Vds耐压问题

没太懂您的意思,可以麻烦您再解释的详细一点儿吗,谢谢!

网友(2022-11-2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感觉这种开关确实有这个问题,M9漏端可产生的高压至少是Vdd+Vcm+正摆幅,不用深N阱的话,很可能就击穿了,BVgb可能还好点,这里漏衬就是个PN结啊

网友:
看具体工艺的耐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