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22-04-30):
我的瞬态仿真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VOUT突变之后没有恢复到1v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有负载电流/漏电

网友A:
增益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差了点

那这样的可以用吗

网友(2022-07-01):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可以用吗

电路图发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