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小白,求大佬详细讲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2-04-30):
最近在设计一个8bit的sar adc,里面的比较器电路中的运放如图,和书本上的对比了一下,感觉就是一类的有感觉不太对,求大佬详细讲解,跪求了

网友:
这就是个动态比较器,从书上的NMOS输入换成PMOS输入了,另外第二级加了个尾管么,然后输出过了一级反相器,其他跟书上一样的呀

网友(2023-10-31):
跟李福乐分享的结构差不多啊,输入N换成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