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有毛刺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30):
目标是搭一个8bit电流舵dac,用Verilog写了温度译码,加了一个别的帖子拿过来的逻辑量转模拟量的d_a,mos管参数也不会取,电流源参数也不会取

网友A:
开关瞬间 电荷注入,有毛刺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瞬间 电荷注入,有毛刺很正常。

我如果不加d_a模块,毛刺就会变得很夸张,是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看着不太像是单纯的电荷注入,还有输入码值相关bit刷新跳变时不同步或多个bit开关同步切换而产生的毛刺

网友B:
开关同时闭合或者开启造成的。。。
加滤波或者比较器
你要是愿意做在片上也行

网友:
当然你可以选择转成格雷码,不过呢,格雷码随机数据glitch一样的,并没有解决msp到lsp大量开关的物理问题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B:
开关同时闭合或者开启造成的。。。
加滤波或者比较器
你要是愿意做在片上也行 ...

你好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