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MOS钝化合金后击穿电压下降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1):
一款高压VDMOS,METAL1合金后测试击穿电压正常,但是经过钝化淀积、钝化光刻刻蚀、钝化合金后再次测试,击穿电压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一,这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网友(2022-10-21):
可能是1、减薄;2、钝化层 引入的应力导致

网友:
passivation 层的击穿电压低了三分之一

用lcm检查漏电点,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