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0工艺工艺库里的 HVH_0D5_0 和VHV_0D5_0两个文件夹命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01):
用的是t40工艺
在做ICC2 需要.tf文件 然后工艺库里HVH_0D5_0 和VHV_0D5_0这两个文件夹里都有相似的.tf文件
不知道用哪一个文件夹下的.tf文件了
想请教各位大佬这两个文件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文件夹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开始几层金属的走线方向吧?你看看2个文件夹里的tf文件,METAL1 2 3的走线方向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开始几层金属的走线方向吧?你看看2个文件夹里的tf文件,METAL1 2 3的走线方向是不是不一样 ...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