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综合的时候显示Power kit的Buf和Inv单元显示没有primary PG pin

楼主(2022-05-01):
错误编号
MV-162 MV-163 MV-170
求大神帮忙解答!不知道是不是Power kit的单元出了问题

网友A:
man了一下这个Warning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lib是不是正确的,库里的cell有没有正常设置
之前有遇到过不含pg_pin的std,需要用DC或者ICC手动加pg_pin
但是一般用作MV的lib都会有电源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了一下这个Warning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lib是不是正确的,库里的cell有没有正常设置
之前有遇到过不含pg_ ...

感谢您的回复!

新手上路,不太明白在DC里面怎么手动加pg_pin。

请问是用什么命令呢?是在DC里面加还是在UPF文件里面加呢?

网友A:
建议楼主学习一下lib文件的格式,不是很难
每个cell都如何设置,这一步还是和关键的,pg_pin也是lib里的信息,没有这部分信息的话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检查:
1、首先应该与工艺提供商协商,因为不管自己怎么操作,到最后还是要以对接信息为准,询问是否能提供包含pg_pin信息的lib;
2、工艺不提供的话就要自己添加了,这里建议使用dc的add_pg_pin_to_lib 指令,具体使用方式可以在dc_shell中man一下这个指令看看,这个指令需要std的MILKYWAYk库,一般会提供;
3、手动文本添加pg_pin,这一步是最不推荐的,对于cell少的库还好,std就还是别用了。
总的来说还是有方法的,选一个比较方便合适的就行
另外,以上这些解决方法也是我自己经验来的,如果楼主已经能够确定是相同问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很多warning只要man一下就能大致摸索到问题了,多尝试一下man指令吧,很多例子都不错

UPF Library Preparati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学习一下lib文件的格式,不是很难
每个cell都如何设置,这一步还是和关键的,pg_pin也是lib里的信 ...

谢谢您!感谢 我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