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失调的蒙特卡洛仿真只有两个值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2-05-01):
(图片)

楼主:
这个是TB和失调表达式

网友A:
大概率是没有使用工艺里的蒙特卡洛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没有使用工艺里的蒙特卡洛的模型

我选了mc.lib的

网友B:
输入信号变化太快了,你失调这么小,激励变化的时间设长一点,电压范围设小一点

网友:
斜坡信号每个clk降低的LSB小一点,例如10uV。测试出来的点就是10uv的倍数。

网友:
多跑几个点再看看,另外看看蒙卡的设置里是否勾选的的是mismatch+process

网友(2024-06-3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调小斜坡信号幅值之后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我只有一个数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是cross函数的edge type没有选rising

网友:
我也遇到了,改小了之后确实有改善,厉害!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变化太快了,你失调这么小,激励变化的时间设长一点,电压范围设小一点 ...

还真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