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NMOS没有70nm栅长尺寸

楼主(2022-05-01):
今天在仿真扫描时,发现栅长L的值总是只能扫到60nm,然后就报错,DC扫描报错不能忍。后来探究了一下,发现NMOS晶体管,无论nch_mac还是nch_lvt_mac,都不能选取70nm,甚至在框里输入时,直接就自动回滚成60nm,目前发现在尺寸允许的30nm-1um范围内,其他尺寸都可以。
如果扫描到70nm,就会报错,说什么“Value of "l"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比较interesting,小伙伴有知道原因的吗?不知道,发出来大家注意一下也好。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确实不能设置成70nm,会自动跳到60nm,而且fw最大只能有2.58um,L最大1um

网友:
65的可以。。。
nch_lvt
nch
nch_mac

网友:
要不你试试其他管子

网友:
PMOS也一样

网友B:
光学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确实不能设置成70nm,会自动跳到60nm,而且fw最大只能有2.58um,L最大1um ...

fw(finger_width)是不是记错了,最大是2.835um,这个是fw设置的太大以后自动回滚到的值,但有时也回滚到3um,不过应该也没人设置2.835这么奇怪的值。

1. 如果扫描的值超过了器件最大尺寸,会有报错信息。报错信息里提示的尺寸范围是 27nm<L<0.9um, 90nm<fw<2.7um;
2.器件的CDF(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里自动回滚的值是 30nm<L<1um, 100nm<fw<3um.

私以为第二个都是整的比较好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学限制,

为啥就限制个70nm,还挺有趣的。

网友(2024-08-13):
想扫描一下L从60n到100n,发现中间有好多长度会报这个错误
(CMI-2049): M0 of nch_lvt_mac: Value of `l'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 Ensure that the values of this parameter and the other related parameters are set correctly or contact the model prov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