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毕设求助-求分析一下图示上电延时电路原理

楼主(2022-05-01):
论文里说
电阻R3与 R4对电源上电过程进行跟踪,当节点 Vg处电压达到阈值电压 Vth后,节点 Vc处电压 Vct开始上升,当 Vct上升到由 MP11和 MN3组成的反相器的阈值时,节点 Vo输
出低电平,由MP12和MN4组成的反相器输出高电平,即节点 VFAST处电压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去控制带开关的低通滤波器的工作模式切换 . 阈值电压 Vth大小由MOS管MN1、MN2和电阻R1、R2决定

不太明白第一级类似放大器一样的结构的作用是什么,直流工作点应该怎么分析

楼主:
这个是需要快速启动的低通滤波器的结构图

网友:
大清早没什么事儿,发表一下看法:MN3的W/L应该不小于MN2(但是MN3也不能过大,这取决于R1的选择以及MP9:MP10的比例),MP9:MP10简单看可以设置为1:1,这样的话,稳态时,MP10电流能力强于MN3,所以Vc稳态电压是高电位,这意味着Vfast稳态值是高电位(所以快速启动电路里的MP8稳态时是关闭的)。对于上电过程,为了实现BG快启,一定需要Vfast有一段时间是低电平(这样MP8才可能打开,以便快速给后级的电容充电),这就要求Vc电压在上电初期是低电平,假设我们认为这个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应该这样解释:就是说考虑上电初期,R1电流比较小,因此VGS3和VGS2几乎相等,此时MN3电流能力和MN2一样(或者MN3更强),这样就可以将Vc下拉到地。总之,应该分为稳态、上电初始点两个情况来分析。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