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同步时序里的采样时钟

楼主(2022-05-02):
sar adc中同步时序里的采样时钟是由外部给的,还是由系统时钟产生的?目前看的文献都是异步时序比较多,貌似是分内部采样时钟和外部采样时钟。这样是默认外部采样时钟是外部给的吗?
同步时序里如果是系统时钟产生的话,有没有文献可以参考。

网友A:
Async. sar ADC 是較新的技術, 近十年sar ADC tech.這是基本技術, 如要看 sync. sar ADC 建議查二十年前的技術文件,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ync. sar ADC 是較新的技術, 近十年sar ADC tech.這是基本技術, 如要看 sync. sar ADC 建議查二十年前的 ...

谢谢,找了好多都没有详细说明如何从时钟信号变为采样信号。请问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推荐的文章吗。
目前想法趋向于用环形计数器产生,但是不知道是否要考虑自启动以及如何让设置初态均为0.

网友B:
同步SAR,采样是系统时钟分频给的。异步SAR是数字逻辑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SAR,采样是系统时钟分频给的。异步SAR是数字逻辑生成的。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有没有系统时钟分频的具体方案参考,是用一排D触发器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有没有系统时钟分频的具体方案参考,是用一排D触发器实现吗 ...

得用真值表  卡诺图化简,具体我也没化简过。

网友:
從無到有將整個 sync. SAR control sequence 弄出來確實不容易
哪篇文獻是 bible 我也不清楚, 建議參考論文可能會有詳細的參考電路
網路查了一下可以參考下面的文獻
(第一篇數位校正)1985 PhD_Self-Calibration Techniques for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nalog-to-Di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