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virtuoso不显示打开的文件名

楼主(2022-05-02):
我的virtuoso不显示标题栏(正常为图一,我的是图二),开很多文件的时候很麻烦,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吗?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工具栏的设置如图。用 Ctrl  F11 可以快捷打开或者隐藏工具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的设置如图。用 Ctrl  F11 可以快捷打开或者隐藏工具栏。

谢谢,但是我要问的是标题栏(如图),工具栏我有。

网友A:
Sorry,终于看清楚了你要什么的。这应该是Cadence窗口的缺省设置,在.cdsenv文件里面这应该是设置好的。除非是什么地方被修改掉了。你可以在CIW窗口敲入一下命令:

envSetVal("designEditor.window" "windowNameFormat" 'string "%m: %l %c %v %x %a")

这应该是设置了窗口的Banner,看起不起作用?或者你把这句包含在 .cdsinit文件里面。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窗口的Banner颜色和字体颜色一样的,所以啥都看不到,这也是一种可能。要查一下你的Xresources对窗口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终于看清楚了你要什么的。这应该是Cadence窗口的缺省设置,在.cdsenv文件里面这应该是设置好的。除 ...

好的,谢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终于看清楚了你要什么的。这应该是Cadence窗口的缺省设置,在.cdsenv文件里面这应该是设置好的。除 ...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没有反应,我的.cdsinit文件里是有这句话的。还有这个Xresources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IW窗口输入命令没有反应,我的.cdsinit文件里是有这句话的。还有这个Xresources是什么呢?
...

这张图应该是 .cdsenv文件里面的吧。
.Xresource是Linux中 X11 windows所依赖的样式定义文件。

你的.cdsenv文件既然规定了这个Banner,那就查一下你的窗口Banner和字体的颜色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应该是 .cdsenv文件里面的吧。
.Xresource是Linux中 X11 windows所依赖的样式定义文件。

请问可以说详细一些吗?我对这个banner不太懂,网上也没有搜到什么详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应该是 .cdsenv文件里面的吧。
.Xresource是Linux中 X11 windows所依赖的样式定义文件。

请问是这个文件吗?

网友(2023-08-15):
楼主解决了吗,最近自己装了虚拟机,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求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