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che写的问题

楼主(2022-05-02):
求助下,上图中红圈位置,为什么不检测是否dirty呢?谢谢。我的理解是不是对于write through和non-write allocate的cpu,本身就没有标记dirty的bit呢。所以不需要。

网友(2022-10-08):
写通不需要dirty位,写回才需要

网友A:
这个图来自那个文档或者书呢???可否提供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来自那个文档或者书呢???可否提供一下,感谢感谢!

超标量处理器设计,清华的

网友:
you said it , if cache write-policy is write-through with non-wirte allocate, there needn't be a dirty bit, it's a simple policy and less efficient, and soonly it'll be a bottleneck because of frequent memory 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