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跨时钟域数据传递?

楼主(2022-05-02):
请教大家,如果 寄存器的输入 每个时钟被输入相同的值,通过异步时钟读取寄存器的输出端, 获取的数值是否稳定 ?

网友:
直接在下级的时钟采就可以,不用管异步

网友A:
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的,如果后面马上用clock锁了之后再用是非常安全的。
以前碰到过一个挂在bus的寄存器是做enable寄存器用的,但是后面的fanout比较多,当时的想法就是在打开后不会动了,早一个cycle或者晚一个cycle 对功能不影响,就没有同步一下,直接就用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bus的clock频率跟这个模块的pinl不一样,而这个寄存器在另一个clock domain直接用了,结果就出现问题,这个寄存器设置成1后,所有功能都正常,但是断电后,再来一次,可能就不正常。。。。。原因就是这个enable信号,在另一个clock domain,在同一个clock cycle下,有的寄存器采成1,有的采成0,导致整个功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的,如果后面马上用clock锁了之后再用是非常安全的。
以前碰到过一个挂在bus的寄存器是 ...

奇怪了,如果一直为1,那即使一开始亚稳态,后面也会采成1呀。用的是xilinx的片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的,如果后面马上用clock锁了之后再用是非常安全的。
以前碰到过一个挂在bus的寄存器是 ...

请教一下,导致enable后面没有被正确采集到的原因时什么?fanout太多,负载太重 ?

网友:
4楼说的是信号在跨时钟后输出到几个模块,由于亚稳态,到各个模块的稳定时间不一样,有可能会导致异常(与设计的电路相关),如果跨时钟后在各个模块各自去做同步,也会有相同的问题发生,所以同步电路只做一次,然后再输出到各个模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