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两个DRC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2-05-02):
1、点击calibre→Rundrc没有反应,启动窗口出现ERROR
2、用cadence自带的DRC检查,明明文件路径是对的,也报错说找不到。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在calire里面load 上图中的divaDRC 试一下,不过看你用的是calibre, 应该在calibre folder下有个专门的lvs drc rule

网友B:
1)用纯数字222作为库文件名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会导致很多工具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这是自找麻烦。

2)Calibre 的DRC菜单如果不巩固走的话,要看一下Calibre 菜单里面Socket的设置,缺省的一般都是可以用的,是不是改过缺省设置了?要查一下。再者,Calibre软件是否可以调用得到?在命令行下敲入which calibre 看看是否正确?

3)Diva已经是老古董了?还有人用?Cadence早就不支持了,更别说回答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alire里面load 上图中的divaDRC 试一下,不过看你用的是calibre, 应该在calibre folder下有个专门的lv ...

我的文件里是有drc和lvs的规则文件的,但就是点击calibre什么窗口都弹不出来。然后最开始的启动窗口报一个error,是不是IC51不可以用calibrea,版本太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纯数字222作为库文件名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会导致很多工具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这是自找麻烦。

学校的古董版本老是有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纯数字222作为库文件名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会导致很多工具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这是自找麻烦。

请问这个socket设置是啥意思,一串数字

网友:
这是通信端口号。计算机通信里面有基本的Socket解释,或者百度一下?

你命令行打开Calibre -gui -drc的时候,在选项设置里面也可以看到分别和schematic view一起layout viewer通信的端口号。9189是软件缺省的端口设置。也可以在环境变量下设置: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localhost:9891

or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127.0.0.1:9891

或者填入自己的主机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文件里是有drc和lvs的规则文件的,但就是点击calibre什么窗口都弹不出来。然后最开始的启动窗口报一 ...

要看一下启动的时候报什么错,就知道Calibre的SKILL代码是不是正确装载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