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求解管子的跨导

楼主(2022-05-02):
想针对管子仿真管子的跨导,求方法。

网友A:
直流仿真后,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不就可以看跨导吗

网友B:
如果是在Cadence里求跨导,那就是楼上的朋友说的直接在软件里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是其他软件,不知道有没有直接显示的办法,如果没有那就用公式,gm=d(id)/d(vgs),把转移曲线画出来,用excel、matlab录公式进去求。不知道这样写能不能解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仿真后,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不就可以看跨导吗

抱歉,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  如何用曲线的形式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Cadence里求跨导,那就是楼上的朋友说的直接在软件里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是其他软件,不知道有没有 ...

谢了 我试一下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ADE界面output-setup,会弹出一个setting output界面,先在Name(opt.)设置一个变量名(自己定),然后在calculator一栏点击open,然后点op
会弹出一个界面
然后点击原理图中你要仿的管子(在此之前先做一次dc仿真,不然会显示没有输出数据被选中),再回到这个界面点list,里面就有跨导gm,选中后点OK返回setting output界面,再点击第三栏calculator中get expression,然后apply将其添加至输出。
以上完成后,进行parametric analysis,就能出现跨导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ADE界面output-setup,会弹出一个setting output界面,先在Name(opt.)设置一个变量名(自己定 ...

谢谢,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