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求问几个NMOS的衬底如何连接呀,希望大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2022-05-02):
各位大佬,我在LVS的时候有个报错,是我在原理图中三个NMOS衬底互相连接了,在版图里我以为不用连接,就没管,但是现在调不通。试了一些办法还是不行,希望大佬可以不吝赐教,感激不尽了!

网友:
不接地吗

网友A:
电路错了,应该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错了,应该接gnd

是的,电路上没标名字;但除非是要求工艺增加DNW层,不然NMOS的衬底必然要接GND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先打一圈guard ring,然后通过guard ring单独连在一起

网友:
n管都接地

网友:
DNW可以 否则没办法产生中间电位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应该加电位,两圈ring,一圈n一圈p

网友:
为什么非要接地?它这个不是让b和s接相同,防止衬底调制?我觉得如果我碰到这个电路,差分的两颗mos 单独围ring ,与下面电流镜bulk 分开,推开rule

网友B:
差分的ring接到下面那颗nmos的drain 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的ring接到下面那颗nmos的drain 端

感谢大佬,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