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compete Cellview Refresh 的问题

楼主(2022-05-03):
请问各位大佬,更新Refresh时,报了Incompete cellview Refresh的错误该怎么解决;急

网友A:
这是因为你在打开Cadence的状态下修改了cds.lib,或者真的删除了硬盘中的库文件,使得Cadence系统不能再次从硬盘中读取该文件,而系统内存里面还有这些数据(一掉电或者一退出就丢失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在cds.lib或者硬盘中恢复库文件的定义或者恢复库物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在打开Cadence的状态下修改了cds.lib,或者真的删除了硬盘中的库文件,使得Cadence系统不能再次 ...

好的,已经解决;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2024-07-12):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解决;谢谢大佬解惑

请问最终是咋解决的呢?我在cds里面没看到类似的电路文件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