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面的symbol

楼主(2022-05-03):
请问怎么去掉symbol的框呀,类似与下边蓝色的那个框框,里面是个运放。

网友A:
这是symbol?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ymbol?啥意思呢?

里面的那个是运放的版图,放在其他电路里画的版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那个是运放的版图,放在其他电路里画的版图

嵌入的版图里面本身有没有这个边界框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可以选择左边objects里面的boundaries去掉

网友:
不看Boundary,还在。不想要就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