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噪声计算

楼主(2022-05-03):
折叠共源共栅级噪声计算时,共源级噪声电流为什么不会有一部分经自身源极流到地?从M2源级看进去的阻抗是多少?是1/gm2?不需要考虑其漏极的阻抗吗?Allen书上为什么要考虑漏端连接的阻抗呢?

楼主:
不要沉呀!

楼主: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就图示电路而言,M2源端看进去的电阻是无穷大,因为漏断的电流源ac开路了。MOS管的栅极接地,源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为(RD+rds)/(1+(gm+gmb)rds); RD 为漏级接的电阻。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示电路而言,M2源端看进去的电阻是无穷大,因为漏断的电流源ac开路了。MOS管的栅极接地,源端看进去的 ...

那这种情况下,M1产生的噪声电流会流到输出节点吗?不应该向上看的阻抗远小于向下看的阻抗,噪声电流才会向上流吗?才会在输出产生噪声电压吗?

楼主:
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呀!

图示电路的M1管的噪声电流在M1管的rds1 上产生电压,即M2的源端有信号,在M2的rds2产生电压, rds1上的电压和rds2上的电压之和就是M1管的噪音电流在M2管的漏级产生的噪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电路的M1管的噪声电流在M1管的rds1 上产生电压,即M2的源端有信号,在M2的rds2产生电压, rds1上的电 ...

只是在数值上等于噪声电流功率×输出阻抗^2,但并不是噪声电流实际流过了输出阻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电路的M1管的噪声电流在M1管的rds1 上产生电压,即M2的源端有信号,在M2的rds2产生电压, rds1上的电 ...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不适合从电流角度分析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不适合从电流角度分析噪声吗?

等效成了“信号源”,就用可以处理信号源的方法。 电流角度应该也可以,比如采用诺顿等效,Av=G*Rout;观察在M2漏端产生的噪声电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