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的LVS问题

楼主(2022-05-03):
我在做lvs的时候,遇到了电路里所有的电容、电阻都无法识别的情况。以电容为例,具体表现为:
原理图用的是mime2r,对应到版图里也是mime2r,但是做lvs 的时候,lvs 结果里展示出来就自动成了mime2r-ckt了。结果显示连线和器件都报不匹配的错误。

如图所示:(拿单个电容仿了一下方便大家看,出现的问题和我实际的电路里遇到问题一样)
确认过了不是include file的问题,已经把subckt的文件include进去了,图里有include files 的设置。
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原理图

原理图

版图

版图

版图

版图

lvs结果

lvs结果

lvs结果

lvs结果

lvs结果

lvs结果

include files的设置

include files的设置

网友A:
我通读了一下LVS的规则文件,发现是需要增加一个定制语句来做选择。
如果写

#DEFINE MIM_PROPERTY C

那么就会按照MIME2R来辨认; 如果写

#DEFINE MIM_PROPERTY WL

那么就会被辨认成MIME2R_CKT.
写在规则文件的最顶头就可以了。

网友:
lvs rule是不是有个option?让选择用哪种m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读了一下LVS的规则文件,发现是需要增加一个定制语句来做选择。
如果写

按照您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3-04-10):
谢谢分享!找了很久不知道哪里出错,终于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通读了一下LVS的规则文件,发现是需要增加一个定制语句来做选择。
如果写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B(2024-05-30):
引用 网友A:
我通读了一下LVS的规则文件,发现是需要增加一个定制语句来做选择。
如果写

如果是电阻呢,C应该换成R吗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阻呢,C应该换成R吗

是的,换成R后就能识别非ckt电阻。

网友(2025-12-10):
引用 网友A:
我通读了一下LVS的规则文件,发现是需要增加一个定制语句来做选择。
如果写

你好那如果是电阻的话也是同样的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