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家,上华的工艺,版图LSW全是黄色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03):
重新load也是这样

网友A:
load 下display。d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下display。drf

我重新load还是不行

网友A:
你这是save吧? 你display 被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save吧? 你display 被覆盖了?

网友A:
那你打开display。drf文件看一下,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描述?如果只有一种,那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打开display。drf文件看一下,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描述?如果只有一种,那不对 ...

我看了,display里都有很多颜色。唉,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
导入GDS时,attach tach library把工艺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