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安装后启动报错

楼主(2022-05-03):
innovus图形化界面可以打开,但是OA跟库都有报错,看了之前的帖子,改了innovus的sysname里面的check Linux,但还是不行,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吧。这个版本的INNOVUS装在el7上面是不支持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吧。这个版本的INNOVUS装在el7上面是不支持的啦。 ...

请问下哪个版本的innovus跟IC617是兼容的,您这边有相应的安装包吗

网友A:
还有帖子说的解决方案是设置 OA_HOME环境变量设置到IC617目录下的OA就可以了。

等同的,卸载掉IC617,先装INNOVUS,后装IC617 (这个办法有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帖子说的解决方案是设置 OA_HOME环境变量设置到IC617目录下的OA就可以了。

等同的,卸载掉IC617,先装 ...

对的,我也看了,那个先卸载IC617确实不好弄,但是改oa下的check Linux环境我也试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格式问题,还是不得行,我准备下一个innovus162试试能不能一块使,我看有人是这么装的,感谢老哥回复

网友A:
设置OA_HOME环境变量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OA_HOME环境变量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个教程,改了innovus下的sysname里面的变量,后面的库我没找见,也没敢删掉oa

网友A:
哪个库没找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库没找见?

就这个库,还有就是下面为啥要删掉so跟so.6这俩库,我怕删了就找不到了也没删,还有下面的oa也没有删掉,直接ln连接的

网友A:
如果系统里面没有libstdc++的库,直接装一下就好了

yum install -y libstdc++*

这样就可以找到这个解决方案中用到的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系统里面没有libstdc++的库,直接装一下就好了

yum install -y libstdc++*

我搜了一下,没找见之前标的这个库。然后我看了另一篇教程,感觉也不是这个库的问题应该。然后我把这个地方改了,但还是不行,
https://blog.csdn.net/qq_44447544/article/details/122698979  教程网址,感觉还不错,但对我这个帮助不大

这两天还不太需要用这个软件,先再查查或者换一个版本的装下试试吧。感谢老哥一直回复

网友:
Innovus安装路径下有个工具checkSysConf,可以帮助检查是否系统缺了库。

<your_innovus_install_path>/tools/bin/checkSysConfig -r
如果安装的是18.1, 应该会返回 INVS181

<your_innovus_install_path>/tools/bin/checkSysConfig -INVS181
这次会显示系统安装了哪些库。如果有缺,按前面 10# yum install 安装。

Good luck!

网友B:
还有就是不加OA_HOME,换另一个环境变量试试看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不加OA_HOME,换另一个环境变量试试看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

不好意思老哥,一直没回你,我问了一下,应该还是版本的问题,应该是我的linux系统版本太低了,系统没有配置openacess数据库。然后如果换低版本的innovus也需要不支持openacess,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意义

网友:
不一定需要安装IC618,设置OA_HOME为innovus目录下的oa路径即可,比如:setenv OA_HOME /eda/cadence/INNOVUS191/oa_v22.60.020/

楼主(2022-06-15):
哇,可以了,就是我之前环境变量里面的OA路径设置好像是最后没加斜杠还是版本写错了,OA直接用innovus的就行。我的错

楼主:
innovus安装后启动报错【已解决】

还是OA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就指向innovus下的oa就可

网友(2024-06-03):
您好,请问能分享一下innovus的安装包,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