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不能是instance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22-05-03):
就是我用的是tsmc 65nm的库,原理图是没问题的,但是生成版图的时候,virtuoso界面报错,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解决方案,所以想问下论坛上的朋友们,有谁知道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吗?

楼主:
我按照报错的界面给的操作,也解决不了,所以想问下有哪位大佬知道吗,求求了

网友A:
第一张图是Layout-XL产生的器件对应关系失败的错误。这个取决于PDK里面对版图连接的PIN的定义层,即 LPP (layer purpose pair) 是怎么定义的。那么在PDK里面的基本MOS cell里面也应该使用这个 LPP。很显然,这个信息没有传递到Layout-XL那边。需要设置一下Layout-XL吧。我本身不喜欢Layout-XL,所以摆弄的不多,让版图比较熟练的人再解释一下吧。  或者,我觉得这个信息传递是应该由Technology Library的定义来完成的,Layout-XL应该从Technology定义中获得这个信息,所以你先查一下自己的design library 的technology attachment是否设置到了正确的 PDK工艺库。

Pcell的Evaluation 错误,也和设计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设置不对有关。

综合看来,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就是Technology attachment的设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Layout-XL产生的器件对应关系失败的错误。这个取决于PDK里面对版图连接的PIN的定义层,即 LPP (l ...

哦哦,好的。我看下Technology attachment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Layout-XL产生的器件对应关系失败的错误。这个取决于PDK里面对版图连接的PIN的定义层,即 LPP (l ...

你好,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查找到那个design library里 的technology attachment,网上也没搜到,求指点迷津。

网友A:
CIW ->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Attach, 然后分别选定 Design Library 和 Technology Library。

网友B:
你解决没?我也有这个问题,我这个原因是安装工艺库CDB转OA的时候出了问题,我重新安装了工艺库后生成版图就没问题了。我是按照这个网站方法安装的工艺库:http://www.4k8k.xyz/article/Jack_wxy/105858790;你要是没解决,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 ->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Attach, 然后分别选定 Design Library 和 Technology Library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没?我也有这个问题,我这个原因是安装工艺库CDB转OA的时候出了问题,我重新安装了工艺库后生成版图 ...

我装的那个库是OA的,直接装了就可以用,但是按照3楼的建议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的那个库是OA的,直接装了就可以用,但是按照3楼的建议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

如果不是 technology attachment的问题的话,最好描述一下是什么操作导致整个错误的,在CIW窗口显示的错误信息到底是什么,不然怎么诊断都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 technology attachment的问题的话,最好描述一下是什么操作导致整个错误的,在CIW窗口显示的错 ...

问题找到了,经过下午的查找,发现是安装的库太多起冲突了,删掉其他库,再修改cds.lib文件重启virtuoso就可以了。

网友:
哦,那就是各个PDK 定义的technology之间有冲突。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解决办法很简单,你的cds.lib用工艺库中的cds.lib就可以了,其他路径你就从新加在这个cds.lib就行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解决办法很简单,你的cds.lib用工艺库中的cds.lib就可以了,其他路径你就从新加在 ...

嗯嗯,已经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