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uardring 怎么包的问题

楼主(2022-05-03):
为什么有时最外圈包了n ring 有时包了p ring,到底要怎么包,有什么讲究吗?

哪位大神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
这要看设计的时候保护环是拿来干什么的吧。有的是用来做衬底接触,而不致于发生闩锁,有的是用来隔离噪声。噪声可以从电源线上耦合过来(或者出去),也可以从衬底耦合进来(或者出去)那么对噪声信号提供一个低阻抗的传输通路到最终的电源或者地线上,就起到了很好的隔离效果。 形象地说,噪声往阻抗最低的地方跑,就不会在芯片各个节点附近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