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射频需要阻抗匹配模拟不需要阻抗匹配呢?或者说为什么射频关心功率模拟关心电压

楼主(2022-05-03):
想要请教大家一下,为什么射频需要阻抗匹配,而模拟不需要阻抗匹配呢?我的理解是,对于射频电路,当阻抗匹配时,有最大的功率传输,那为什么模拟不需要关心功率问题呢,我看书上写的是模拟是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这样可以分得的电压比较大。
本人理论知识不是很扎实,所以想要请教一下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A:
简单说一下吧。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习惯性地考虑电压而不是功率,那就拿电压来做分析。在一根导线的两端,一端是电压源,一端是负载。从电压源到负载的传输时间为延迟时间Td. 根据传输线理论,电压源加载到负载上的电压值是交流信号不断地在电压源与负载之间来回反射之后叠加的最终值。这个最终值中Td有很大的影响。 在模拟信号关注的低频段,这个Td是接近于零的,所以电压值可以简单地计算为由电压源阻抗与负载阻抗的分压而定。而在射频段,尤其是传输线长度接近于四分之一的信号波长的时候,这个Td的影响就变得很大,所以这个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值就变得与导线的长度相关。

稍微再讲多一点。来回反射和叠加的信号对于入射到负载上的信号的作用可以计算为信号的失真分量。失真分量与电压源的发射系数以及负载的反射系数相关。失真分量在时间域造成的抖动,与信号频率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在射频频段,这个抖动就显得非常显著。

从功率的角度,也是同样的分析同样的结果。对于功率传输来说,如果不考虑传输效率而忽略阻抗匹配的话,效率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讲到这里,先就此打住吧。

网友B:
模拟里看到的阻抗大,是低频阻抗大。而射频,顾名思义

网友C:
射频考虑功率,模拟考虑电压,确实有这样的rule of thumb。射频的阻抗匹配考虑是功率,不过都是在要求最大功率传输的时候才考虑的,考虑功率,当然要考虑电压和电流两个量,或者是电压和阻抗,所以要阻抗共轭匹配。而模拟里面处理的一般是小信号,主要在乎后级驱动的问题,不在乎功率传输的问题,只有射频模块的PA会考虑功率放大,因为要将高频信号发射出去。如果是RF CMOS设计,你也就必须考虑功率问题了。
总结一下:射频在乎功率传输问题,阻抗要共轭匹配;模拟不在乎功率传输,考虑后极驱动和其他问题,所以在乎电压就可以了。
PS: 射频里的阻抗匹配也不是输出最大功率的条件,这个是小信号下的最大功率传输(模拟里连这个都不需要考虑,所以根本不在乎输出功率),load-pull才是大信号下可以输出的最大功率,所以射频的PA对输出大功率有近乎执拗的追求。

网友D:
阻抗匹配可以保证功率的最大传输(不考虑实际器件的电压/电流摆幅的情况下),对放大器而言,如果输入输出都共轭匹配,可以保证放大器提供最大的功率增益
相比于电压/电流增益而言,功率增益更加基础,例如在射频电路里可以用无源器件产生大的电压或电流增益,但是无法产生大于1的功率增益。
模拟电路工作频率低,器件的功率增益很大,即使不用阻抗匹配也可以保证负载得到足够的输入功率。以运放级联为例,运放输出阻抗通常很低,输入阻抗很高。功率增益(Gp, PLoad/Pin)可以做到很高,就不必关心阻抗匹配。实际上模拟电路大量使用负反馈,也是用功率增益换取带宽、线性度等指标。由于功率增益不是问题,模拟电路设计中往往只考虑电压增益、电流增益等指标。
射频下器件的功率增益很低,一般都要考虑阻抗匹配。当然功率增益足够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功率增益换取其他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一下吧。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习惯性地考虑电压而不是功率,那就拿电压来做分析。在一根导线的两端,一 ...

受教了!!!以前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里看到的阻抗大,是低频阻抗大。而射频,顾名思义

非常感谢您!我以前也思考过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考虑功率,模拟考虑电压,确实有这样的rule of thumb。射频的阻抗匹配考虑是功率,不过都是在要求最大 ...

受教了! 同样是研究生,差距好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可以保证功率的最大传输(不考虑实际器件的电压/电流摆幅的情况下),对放大器而言,如果输入输出 ...

受教了 我已经大致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

网友E:
目标是“信号”最大(最有效)传输。对于电信号,可以是功率信号、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
想象一个发端+传输线+收端的系统。
对于模拟信号(低频),最有效的传输方式是电压传输或者电流传输:
- 电压传输:发端等效于理想电压源(输出阻抗0),收端高阻甚至无穷大阻抗,电压信号100%传输。传输线寄生电感电容低频下等于短路/开路,无影响。电压传输系统中信号功率为0(有电压无电流)。
- 电流传输:发端等效于理想电流源(输出阻抗大),收端低阻甚至无线接近0,电流信号100%传输。传输线寄生电感电容低频下等于短路/开路,无影响。电流传输系统中信号功率为0(有电流无电压)。
对于RF信号(高频),麻烦来了:发端/传输线/收端,都有寄生电感电容,在高频下串联电感是高阻,并联电容是低阻,这时再按低频电压/电流传输方式弄已经走不通了(构造不出理想低阻和理想高阻)。在传输线长度与信号波长相当甚至远大于波长时,还有信号完整性问题。于是发展出了传输线特征阻抗和端接匹配阻抗的概念,按这套理论,功率信号是可以有效传输的(最大50%功率传输)。
用功率传输是不得已而为之。把电压/电流信号转成功率信号,是要消耗很多电源能量的,现实生活中传输功率的射频系统,电源功耗都远大于传输电压/电流的模拟系统。

补充:
在芯片设计中,模拟低频可以用反馈、gain boosting等方法来构造理想低阻和理想高阻,这些方法都有带宽限制,只适合低频信号。
芯片与芯片的射频端口连接,中间要过传输线(PCB trace或cable),那么这些射频端口就会做成50ohm阻抗传功率信号,为啥是50ohm有很大历史继承原因。实际上在芯片内部并不会都遵循50ohm阻抗,例如芯片内的集成接收机,只有LNA输入口是50ohm匹配(要与芯片外的天线或其它射频源连接)且是功率信号;LNA输出就已经转成电压/电流信号了(寄生阻抗可控,用电压/电流的信号形式更高效),接后级mixer等。

楼主(2022-07-27):
引用 网友E:
目标是“信号”最大(最有效)传输。对于电信号,可以是功率信号、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
想象一个发端+传 ...

您讲的真的太好了,形象又生动,实在佩服。

网友:
其实没那么复杂,也不要考虑那些所谓的入射反射。

第一,CMOS电路里在常见的模拟电路频段内,输入阻抗基本上就是电容决定的高阻(在CS级为主),跟前一级想做共轭匹配也不好做;这一点在计算噪声的时候也一样,在射频电路里一定要根据二端口网络同时考虑噪声电压和噪声电流,而模拟电路基本都只考虑噪声电压了(实际上如果是CG这种电路,输入低阻的话,反过来则要考虑噪声电流)

第二,所谓阻抗(共轭)匹配功率传输最大,其实有一个前提是“源阻抗一定“,负载阻抗如何获得最大功率。如果反过来,是负载阻抗确定的话,源阻抗并不需要去(共轭)匹配负载阻抗。射频电路里有的时候级间匹配其实并不一定要做共轭匹配,也常常取决于你先做前一级还是后一级。更别说TX有的时候还要做负载线匹配(那是大信号考虑的)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E:
目标是“信号”最大(最有效)传输。对于电信号,可以是功率信号、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
想象一个发端+传 ...

看过最牛的回答,老哥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