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产生如何消除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2022-05-04):
求助各位前辈,最近刚开始学习模拟IC,在设计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时候,发现在折叠共源共栅输入级产生了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导致我后面多级连接的时候很难通过米勒获得有效的相位裕度,求问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没有想明白你的右半平面零点是怎么来的,等等看又有人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想明白你的右半平面零点是怎么来的,等等看又有人能解释一下

我做的结构需要比较大的输入管尺寸,似乎是输入对管处的Cgd太大产生了前馈通路,在折叠点处产生了零点,可以通过调节输入管的尺寸移动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结构需要比较大的输入管尺寸,似乎是输入对管处的Cgd太大产生了前馈通路,在折叠点处产生了零点, ...

奥,那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