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cell成比例放大缩小的办法

楼主(2022-05-04):
大神们
有没有 把一个cell成比例放大缩小的办法啊

virtuoso 的 edit size 不行

网友A:
如果是Flattened 的版图,或许可以把每个shape的bBox坐标简单地乘以一个系数,这样就可以了。

分层次的版图,需要遍历各个子单元做同样的事情,好像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lattened 的版图,或许可以把每个shape的bBox坐标简单地乘以一个系数,这样就可以了。

分层次的版 ...

哦 谢谢 这样需要编写skill了
virtuoso窗口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A:
是的,其实编写的SKILL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实编写的SKILL也很简单

不会

网友:
同问,有好方法踢一下

网友:
可以把它做个pcell,就可以自由放大缩小
cv = geGetEditCellView()
dbCreateXformPCell(cv "库“)
不过好像不兼容VIA孔,管子尺寸线宽都可等比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