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寄存器验证一般验证哪些plan

楼主(2022-05-04):
寄存器一般需要验证哪些?寄存器写、寄存器读、以及寄存器读。
比如验证DW_i2C的寄存器时,将DW_i2c配置为主机模式,此时需要验证寄存器的哪些plan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层次的验证,SOC还是IP,两个关注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层次的验证,SOC还是IP,两个关注点不一样

IP一般咋验,小白对寄存器这部分不咋懂咋验证

网友:
普通的寄存器,一般用UVM自带的sequence就够了,但有些设计会有比较特殊的寄存器,比如镜像寄存器或者寻址寄存器什么的,可能就要制定专门的验证策略了。

网友:
你的DUT是这个DW_apb_i2c?

网友B:
同求,我最近也准备验dw_apb_i2c,不过我们可能会使用dw的VIP,寄存器的话,我就计划所有reset值,读写正确
配置寄存器对应的功能归到function case

网友C(2022-07-14):
引用 网友B:
同求,我最近也准备验dw_apb_i2c,不过我们可能会使用dw的VIP,寄存器的话,我就计划所有reset值,读写正确 ...

请问怎样配置寄存器使uart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样配置寄存器使uart工作呢

是dw的IP?

网友B:
看你用什么feature,我用的RS232,fifo mode,不用auto flow ctrl

配MCR:RTS=0, DTR=1
配DLL,DLH波特率
LCR:DLS=3,FIFOE=1
TX时 IER:ETBEI=1, ERBFI=0,PTIME=1,RX时都反一下
往THR里配数就开始发送了,读IIR,IIR[1]=1表示发完了
接收的话读IIR,LSR,IIR[2]=1,LSR[0]=1表示接收到数据,读RBR的值就是接收到的数据
具体的看dw文档吧,register注意开始那几个复用地址的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feature,我用的RS232,fifo mode,不用auto flow ctrl

配MCR:RTS=0, DTR=1

谢谢大佬!麻烦再多嘴问一句,这些也是调用task任务进行读写的对吧,新人实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麻烦再多嘴问一句,这些也是调用task任务进行读写的对吧,新人实在不懂
...

琢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