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T寄存器相关

楼主(2022-05-04):
在做dw_apb_I2C验证时,进行scoreboard,将从apb monitor监测的数据输入到参考模型,根据监测的数据从寄存器模型获取期望值,在用期望值跟I2C monitor监测的数据进行比较。在这个过程中有个疑问,寄存器参考模型获取的值应该是通过访问DUT的寄存器而获取的,而寄存器是设计的,应该需要验证,这是不是存在bug。请问大佬,这种情况下如何验证???DUT的寄存器一般怎么验证

网友:
不是的,寄存器模型获得的值应该是你写操作发起以后,直接修改了regmodel实现的,和DUT的实现无关。期望值应该是set处理的regmodel的结果,实际值是mirror发起总线操作处理DUT的结果,mirror里面会比较期望值(需要update把set的值更新mirror值)和实际值的。你可以再看看。我们一般寄存器测试,就是如此操作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