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新手求助】layout的port怎么画

楼主(2022-05-04):
我在画版图时LVS报错,结果如图

这是我画的版图:

这是原理图

请问画版图时对于port该怎么处理才可以被识别啊?感谢大佬回答

网友A:
快捷键小写L,选择对应层次,输入端口名。

网友B:
各个PDK的LVS规则写法会有所不同的,做版图的最好能熟读Calibre LVS规则文件。比如这个问题,端口的层应该是哪一层?最好在LVS规则文件里面查找一下

PORT LAYER TEXT

TEXT LAYER XXXX ATTACH XXXXX XXXXX

这样的语句就很容易懂了。找到这些关键层之后再去查找LVS规则文件头部的层定义,把端口层的数字和名称以及数据类型对应起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小写L,选择对应层次,输入端口名。

不好使啊,我之前那个截图上就有端口。刚刚我删掉重新加了一遍,还是这样,仍旧是por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PDK的LVS规则写法会有所不同的,做版图的最好能熟读Calibre LVS规则文件。比如这个问题,端口的层应该 ...

感谢回复,说的很详细,我再找找LVS文件了

网友C:
你是不是用错层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错层次了啊

确实是用错层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