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压转电流的结构和Vds margin问题

楼主(2022-05-04):
请问:
1.如果Vds有限,是 M3的Vds_margin 更重要,还是M2的Vds_margin 更重要?
2. M1 在 放大器输出位置有什么作用吗?是Vref电压转I电流的作用吗?

3.如果调制 cascode ,下面 哪个mos管的 Vds margin 更重要?

感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认为是M2的vds更重要,因为在设计的时候有时候M3是允许工作在现行区的但是M2是不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M1将放大器的输入偏差放大输出电压到M1,M1将该电压转换成电流,电流经过电阻转换成电压反馈到放大器输入端,由此来看确实是电压转电流的作用。

楼主(2022-06-17):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认为是M2的vds更重要,因为在设计的时候有时候M3是允许工作在现行区的但是M2 ...

想请问下Q1回答中为什么M3 可以工作在线性区? M3和M9是电流镜吧,难道不需要在饱和状态吗?

网友:
问题一:这不叫vds有限,就是M2和M3的vds 之和是一个vth,你这个仿真到FF 150C 很有可能会翻车。这种cascode 偏置方法就有这缺陷,一般cascode 管子很难保证所有情形都工作在饱和区;线性区就线性区吧,又不影响啥;
问题二:   V2I 结构,也可以运放直接输出在PMOS gate,不过缺陷是需要一个miller 补偿(当然我也见过补零点的);用N 管的好处当然是稳定性好做。只需要EA 带宽压低一些,提高M1中的电流,或者EA 输出拉一个对地的电阻,就可以了。
在最低电源电压下,应保证M1 工作在饱和区,不然电流的电压调整率不好;
问题三:以N管为例,关于MOS管串联,如果尺寸相同,你可以等效为W/2L(并联是2W/L),一般底下的就是个电阻,当然你换成一个电阻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应用是,底下的管子使用较小的W/L,获得较大的vgs,减去上面管子的vgs,还能得到一个超过vdsat的vds,一般多用于运放中,此时下面的比较重要。
一个解决:谁是决定整个支路电流的器件,谁就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