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2022-05-04):
请问为什么在这一段区间内数据可变?

网友:
没说可变啊,只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数据有可能出于亚稳态

网友A:
这个约束时针对DUA模块的输入端口,约束是指外部数据从外部寄存器的CLK到DUA的INPA端口的延时在3~6.7ns之间,所以数据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都有可能到达,并不是说数据在变化;如果是总线,由于每根线的延时不一样,所以在3~6.7ns之间,可以认为总线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约束时针对DUA模块的输入端口,约束是指外部数据从外部寄存器的CLK到DUA的INPA端口的延时在3~6.7ns之间 ...

所以这里的数据变化是指接受到新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