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毛刺

楼主(2022-05-04):
仿真图:
输出端没有电容负载时,输出结果:
在输入上升沿和下降沿存在明显毛刺现象
但是如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负载时,输出结果:
输出没有了毛刺现象

网友A:
由于Cgd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Cgd的作用

你好,可以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B(2023-11-01):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说得详细些吗?

信号跳变沿处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频信号,NMOS和PMOS的cgd对这个高频信号而言是低阻通路,所以在信号跳变时信号会通过电容前馈到输出从而产生毛刺。等信号在低(高)电平稳定后,输出才会被上(下)拉到VCC(GND)。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B:
信号跳变沿处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频信号,NMOS和PMOS的cgd对这个高频信号而言是低阻通路,所以在信号跳变时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跳变沿处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频信号,NMOS和PMOS的cgd对这个高频信号而言是低阻通路,所以在信号跳变时 ...

请问那这种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跳变沿处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频信号,NMOS和PMOS的cgd对这个高频信号而言是低阻通路,所以在信号跳变时 ...

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这种该怎么改进呢

毛刺现象是由于时钟馈通现象 可以在反相器输出端接上一个电容或者将时钟沿上升或下降时间延长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D:
毛刺现象是由于时钟馈通现象 可以在反相器输出端接上一个电容或者将时钟沿上升或下降时间延长
...

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2024-11-01):
负载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B:
信号跳变沿处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频信号,NMOS和PMOS的cgd对这个高频信号而言是低阻通路,所以在信号跳变时 ...

学习了,感恩

网友(2025-04-17):
我感觉是这样:输入从低升高,跳变电压会通过Cgd couple到输出端,此时下管未导通无到地通路;直到下管开始导通(输入>Vth)时产生一股下拉电压来拉低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