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画版图使源漏共用问题

楼主(2022-05-04):
最近在画版图,相同的源和漏想要将它们重叠合并,可是当版图和原理图关联后,将相同S和D对齐,会自动合并,并且没有了金属层,如图所示。
我希望合并之后保留金属层,需要怎么操作或者设置。感谢大家!

网友(2023-10-13):
1楼说的对

网友:
目测tsmc工艺 ,哈哈

网友A(2024-03-01):
我用SMIC55工艺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有两个且仅有两个”管子可共接时,会自动删掉金属层,因为实际上也用不到这个金属层了。不知道还是否应该把这层金属调出来?
(举例:两PMOS管D与S直接连接,且不再连接其他端,那么在layout时就会自动删除金属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MIC55工艺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有两个且仅有两个”管子可共接时,会自动删掉金属层,因为 ...

试试2楼的方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试2楼的方法呢?

二楼方法是有效的,但是我目前认为在我所述的情况下,这个金属层是无用的,所以遵循这个默认合并设置,没了就没了,而且后续LVS和DRC也都通过了。

网友B(2024-07-05):
引用 网友A:
二楼方法是有效的,但是我目前认为在我所述的情况下,这个金属层是无用的,所以遵循这个默认合并设置,没 ...

如果是多指的,两个器件共用一端,另一个自动连接的栅源漏就会消失,不共用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这个是为什么呢

多指

多指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指的,两个器件共用一端,另一个自动连接的栅源漏就会消失,不共用的时候就是正常的,这个是为什 ...

把这个关了也有用,其实就是工具自动识别把能合并的给自动合并了,关掉这个工具就不会识别了。当然尽管接的电位一致,但是w不同的管子当然合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