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OS管的栅极可以输入电流

楼主(2022-05-04):
求助,有点不太理解下图的反馈极性判断

网友:
It's a positive feedback from x to vout you have a -ve gain through M1 and from vout to x you have another -ve gain through M2 so -ve x -ve = +ve
the way he explains it is, you have a capacitor at node x, if Iin increase so the current inside the cap at x increase then Vx increases and vout decreases reducing the current in M2 (ID2), so the current drawn from the cap at x (ID2) decreases and Vx goes up more then it's a positive feedback

网友A:
ID2由电流源控制,不应该降低。我觉得应该是Vout减小导致M2的Vgs减小,为了保持ID2不变,M2的Vds要增加,所以Vx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2由电流源控制,不应该降低。我觉得应该是Vout减小导致M2的Vgs减小,为了保持ID2不变,M2的Vds要增加,所 ...

我也觉得VOUT是降低的,小信号,输入端电容考虑,I增大,注入输入管电容,电压升高,管子电流增大,负载管压降变大,VOUT应该是降低的。
下面的方框里面写的也是降低的,我觉得是提问者自己理解标错了。

网友:
栅极是有阻抗的,低频是大电阻,高频是等效一端接地的Cg并联上一个大电阻,因此就有一个Iin*Zin的电压

除了单单只存在理想电流源和理想电压源的情况,其无法互相转换以外,其他电流源和电压源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因此也可以看成一个电压源Iin*Zin串联上阻抗Zin,此时栅极的阻抗被囊括在Zin里,那么相对于这个电压源和其串联阻抗Zin,MOS就是断路,没有分压了,自然MOS栅电压Vg就是Iin*Zin

那个Vx和Id1,是Vx上升导致了Id1上升,ppt里写在一个逗号也可以理解,然而Vx写在Id1的后面就无法理解了

实际上结论就是,栅极和漏极电压是反相的,记住这个结论也就不用去看什么电流了,所以那个红字注释是错的

楼主:
了解了,谢谢各位,红字确实是我误标了,主要是对栅极为什么可以输入电流有疑惑,现在明白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