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里transcript窗口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大佬

楼主(2022-05-05):
(图片)

网友A:
这是因为在Layout编辑窗口里面这些通孔和Via的Symbolic单元都没找到吧?所以在产生的GDS文件里面也没有这些东西。

网友B:
应该是技术库掉了,attach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在Layout编辑窗口里面这些通孔和Via的Symbolic单元都没找到吧?所以在产生的GDS文件里面也没有这些 ...

有解决的方法吗?请问一下,把显示不出来的delete掉,重新画via可以吗

网友C:
虽然有人回答了,水一下,重新关联一下就行了 删掉自己画,也行,但是这样如果调用的cell 多的话,就会麻烦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人回答了,水一下,重新关联一下就行了 删掉自己画,也行,但是这样如果调用的cell 多的话,就会麻烦 ...

请问一下怎么关联呢?前几天我重画的,今天另一个版图又出现了,重画太麻烦了,还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技术库掉了,attach一下试试

请问一下怎么关联呢?我是复制过来的版图

网友D:
在Virtuoso窗口打开Tools,然后找到Technology File Menagee打开,点击attach重新关联你需要关联的技术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Virtuoso窗口打开Tools,然后找到Technology File Menagee打开,点击attach重新关联你需要关联的技术库 ...

我这个是老版本,没有Technology File Menagee咋办

网友E:
ciw里的tool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iw里的tools里面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