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下,车用检测设备做出来后,如何做好防止非法盗版呢?

楼主(2022-05-05):
求教下,车用检测设备做出来后,如何做好防止非法盗版呢?

网友A:
检测设备自身和外部的id等做个认证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设备自身和外部的id等做个认证就可以吧

和外部其它设备的id认证,属于软加密,容易被模拟,对车用检测设备来说肯定不够的

网友:
加密芯片是什么?

网友B:
这两种差异性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差异性在哪

一种是你有代码,我有代码,共同运行才能用。 认证的话,是设备判断加密芯片是否ok,ok再运行

网友:
代码那种感觉看起来好,双方共同才行,哪边安全都能保证方案安全。

楼主:
认证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认证的差一些,主要原因是要设备判断,需要设备端保证判断点的安全性

设备端保证安全性,不应该靠加密芯片来保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端保证安全性,不应该靠加密芯片来保证吗?

对,就是这个点,认证的话安全性一部分依赖设备端

网友:
同问,所有厂家都有这种方案吗?

网友:
好的,没想到国产的比国外的方案还有特色

网友:
是啊 ,因为针对的点不同,认证简单易做,相对方便点,安全性就不行了

网友:
有新产品一定要试试,看是否有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