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omposer 替换不同工艺MOS可批次换吗??

楼主(2022-05-05):
Cadence composer 替换不同工艺MOS可批次换吗??

FAB A  PMOS  ==>   FABB   PCH

因为有试过 search & replace 在 "不同工艺库"  不能,  因为2FAB算不同的library .
先前手动作法是先 renamereference library ,
再用  search& replace   pmos 替换成 pch
还是说composer  search & replace 可在不同 library间替换?

网友A:
有一个很有效但是不排除可能导致系数参数出一点问题的方法:你把两个工艺库合并,这样就可以同库下替换不同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很有效但是不排除可能导致系数参数出一点问题的方法:你把两个工艺库合并,这样就可以同库下替换不同 ...

果然是没法不同库去替换“.

网友(2022-07-07):
有两种方法:
1. 写个脚本, 全部替换掉
2. 做个中间不attach任何tech file的库,里面的器件名包含两套库的, 这也算是两套库合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