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生提取,如何看是否重复提取

楼主(2022-05-05):
我的后仿比前仿差很多,我怀疑是否寄生提重复了,电容大了,这个如何check?

网友:
检查提取的网表,如果电容作为单个器件依然存在就说明重复提取了

网友:
单独拿一个电容来,按你之前提网表的方法再提一便寄生参数,然后看网表。是否CorCC里有这个电容的容值,然后器件计算时又把这个电容又算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