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05):
ESD器件选择几V与什么有关,假如电路中有采用40V器件,那我的ESD器件需要选择40V吗?

网友A:
ESD器件选取取决于你的应用环境,如果这个端口应用时需要耐压40V,那就必须选择40V耐压的ESD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器件选取取决于你的应用环境,如果这个端口应用时需要耐压40V,那就必须选择40V耐压的ESD器件。 ...

谢谢大神,那就是说电路中有用到40V管子,我的电路的工作环境就是需要40V,所以我的IO端口的ESD器件也需要选择40V吗?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那就是说电路中有用到40V管子,我的电路的工作环境就是需要40V,所以我的IO端口的ESD器件也需 ...

看你VGS 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那就是说电路中有用到40V管子,我的电路的工作环境就是需要40V,所以我的IO端口的ESD器件也需 ...

这个要具体到这个IO的应用,如果应用中虽然整个芯片确实涉及到40V,但是这个IO对地和电源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5V,那么这个IO只用5V器件做ESD就好;反之,那么这个IO就得用40V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具体到这个IO的应用,如果应用中虽然整个芯片确实涉及到40V,但是这个IO对地和电源无论如何也不会 ...

谢谢大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