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和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2-05-05):
在相位裕度足够的情况下瞬态响应出现了震荡,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你的AC仿真需要兼顾所有负载情况,你看看轻载或者0载时PM还够不够

网友B:
应该是轻负载时,环路稳定性出问题了,建议至少加个密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C仿真需要兼顾所有负载情况,你看看轻载或者0载时PM还够不够

上图就是轻载的仿真结果相位裕度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轻负载时,环路稳定性出问题了,建议至少加个密勒补偿

轻载时的相位裕度就是上图给出来的结果,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A:
那就试试扫一下所有负载时的
说不定在中间负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扫一下所有负载时的
说不定在中间负载有问题

我找到问题了。我仿真裕度的时候负载给的是电阻,瞬态是用的是跳变的电流源所以裕度不够了,请问一下仿真瞬态的时候用电流源来仿真还是用电阻

网友C:
你没有加入负载电容(负载10f太小了),抽电流可以用ipulse, iloading应该兼顾最大电流和接近空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加入负载电容(负载10f太小了),抽电流可以用ipulse, iloading应该兼顾最大电流和接近空载的情况 ...

是的,谢谢指点

网友(2023-02-27):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我仿真裕度的时候负载给的是电阻,瞬态是用的是跳变的电流源所以裕度不够了,请问一下仿真 ...

所以楼主瞬态时候是用电阻还是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