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6 使用中缺失feature

楼主(2022-05-05):
VCS2016 使用中license 缺失feature: MVDBGEN,看了一下license,找不到MVDBGEN,scl用的11.9 ,求助!!

c错误

c错误

网友A:
试试重新做个license,把MVDBGEN这个feature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做个license,把MVDBGEN这个feature加进去

昨天做了一个,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做个license,把MVDBGEN这个feature加进去

试了  ,重做后 的 license  在centos6.9 下 起不来这个MVDBGEN   feature,在centos7.9下可以起来!

网友(2023-09-29):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做个license,把MVDBGEN这个feature加进去

请问下,怎么添加MVDBGEN这个featur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