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查看覆盖率的时候,明明代码中没有状态机,但是在报告中.出现FSM没有transitions的问题。

楼主(2022-05-05):
如题,数字子模块verilog中并没有状态机。就是一个普通的reg信号,在vcs覆盖率报告中对该信号进行了FSM覆盖的检查,并给出了transitions问题。我也不能禁掉FSM检查,因为其他子模块中有状态机
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求助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工具将部分逻辑错误地识别为状态机了。通过选项-cm_fsmcfg fsm.config,在fsm.config中将误识别的状态机exclude掉就可以了。

fsm.config由 /cov/xxxx/xxx.vdb/snps/coverage/db/shape/fsm.verilog.generated_config.txt拷贝而来。

打开这个txt,在误识别的状态机MODULE=xxx的下一行,加上FSMS=EXCLUD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工具将部分逻辑错误地识别为状态机了。通过选项-cm_fsmcfg fsm.config,在fsm.c ...

好得,非常感谢,我回去试试